紧急求助

楼主(2003-07-14):
我用DAQbench开发了一个软件,可制作了安装软件后装到其他没有安装DAQbench的机器上,又会因为没有注册,而弹出4个小时试用的对话框。难道我发布一个含有DAQbench的软件,非要让客户安装DAQbench吗?好象不太合理。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A:
DAQBench读注册表信息,你在安装过DAQBench的机子上运行Regedit,找到相关注册信息,将这些注册信息导入导出即可。

楼主:
您能不能稍微说具体一点,我现在时间非常紧张,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我在程序中直接修改注册表,将Serial加入。

楼主:
完了,还是不行,怎么搞得,光加serial键值还不能解决问题阿!

网友A:
ActivX控件有没有向系统注册?

楼主:
我是这样装的,先装个试用版,然后我在程序中改注册表,来验证能否实现注册。但每次我运行程序时,观察注册表修改正确,可是一重新启动,注册表又恢复到原来的得值。

网友A:
你用的DAQBench版本号是多少?我以前试过,修改注册表就可以了。

楼主:
2.31版。是不是只能用导入导出的方法。我用程序修改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