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波士HF-485N的转接器?

楼主(2003-07-14):
我现在有一个,但是没有接线图,有谁知道怎么区分A,B接头?

网友A:
上面有没有标示 Data- , Data+ ? 通常 A = Data- , 而 B = Data+

网友B:
没有标识。 这个转接器接线点分两边:一边2点,另一边4点,现在只需要知道 A,B接点。

网友C:
你打电话问问波士售后服务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2004-03-21):
紧急求助:笔记本的SCSI口,有什么办法能转换成"串口"。请发信feng6@sohu.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