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不能被编辑

楼主(2003-07-14):
我把一个INTOUCH应用程序从一台计算机拷到另一台计算机,打开时提示:“应用程序不能被编辑,处理器“Windowmaker"属于计算机“****”上的正在编辑此程序“,请问如何解决?且那台计算机在现场,不可能在跑过去重新拷。请问应如何解决?急

网友A:
删除*.lok文件

网友B:
有两种可能1\程序目录中有一如APPEDIT.LOK文件,请将其删除。 2\拷入的程序属性为只读 Wonderware代理商 上海东隽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咨询 上海总部:021-34010572 联系人:唐及 驻杭办事处:0571-55055205 13516829695 联系人:宋翔宇

网友C:
你在你的应用程序文件夹中找到APPEDIT.LOK文件,把它删除掉; 看看行否.大多数情况下,把这个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但当你把这个文件删除完,程序还有可能不行;不行,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