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采卡和笔记本电脑问题

楼主(2003-07-14):
请问有没有专门为笔记本电脑设计的数据采集卡 如果有,能不能介绍一款 我门要求4个模入通道,采样频率5-10M 谢谢

网友A(2003-05-13):
凌华有一款USB接口的数据采集卡USB-9100,它包含8路差分模拟量输入,但采样速率达不到你要求的那摸高,最大采样速率为500KS/s

网友B:
目前对于便携高速数据采集设备,采用并口的比较多。你可以访问 www.picotech.com 看看。USB和PCMCIA的数据采集卡种类比较少,可能没有这样的规格。

网友C(2003-07-14):
不知你所要求的是并行的还是串行的 我这有PCMCIA式的并行的1MSA/S,建议最好用便携式工控机的,这样在干扰和功率上都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