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程序如何转换成三林的程序.》

楼主(2003-07-14):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想把老式的OMRON的PLC改成三林的PLC,请问它们之间的程序如何转换,有没有专门的软件?请各位朋友回信.谢谢 金枫

网友A:
自己根据它们的控制要求转换就好了,没有什么专门的软件,反正也不会太复杂。

网友B:
各品牌的PLC的程序是不兼容的,目前还没有能将一种品牌的PLC程序直接转换为另一种品牌的PLC程序的处理软件。我们采用的方法都是先将需要转换的程序取出来,用手动的方式转换为另一种PLC程序的语言,当然,你需要对两中PLC的编程语言都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