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能否实现双回路pid控制

楼主(2003-07-14):
请教各位大虾:能否实现plc的双回路的pid控制? 同时询问一下,s7-200cpu224哪个输入口,可以接受高频信号? 谢谢了!

网友A(2003-05-10):
当然可以,串级控制。

网友B(2003-07-11):
老兄: 你们能解释一下吗?什么叫双回路的pid控制?

网友C:
什么高频信号,他有一个接受光电编码器的端子。

网友D:
是啊!!解释一下什么叫:什么叫双回路的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