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助!!AM端输出无变化

楼主(2003-07-14):
请教各路高手:我有一台三菱的F540-11K的变频器,在变频调速过程中,发现AM端和5端电压变化总只有0。03V左右,我调整了 速度变化偏置 速度变化增益 以及Pr902. pr903.pr904.pr905等参数,但是结果还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否是短路损坏??不用这功能可以吗??

网友B:
看一下P55这个参数 如果有问题 加我的QQ 3437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