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共享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3-07-14):
共享中断,需要多少时间的额外开销呢?为此,系统的性能有多少影响?

网友A:
中断共享时, 该中断会被串上一或数个 Driver 的 ISR. 每个 ISR 进去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 检查这个中断是不是自己要处理的, 若不是的话立即返回一个值告诉系统, 让系统将中断丢给下一个 ISR 去处理. 所以额外的开销, 就涉及... 有多少个 ISR 共享中断? 每个中断花了多少时间去判断是不是自己该处理的? CPU 的速度? 这些时间应该还算短的, 但实际数据得量测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