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位采集方法

楼主(2003-07-14):
有一山区隧洞水位,离值班室约10公里,有很多山阻碍,无线通信不行;   在离隧洞五百米处有电话线,有电源,有手机信号。怎样把水位信号送   到值班室,在值班室的数显表或电脑上显示,同时还要转换成4-20mA信   号送至PLC,象一台就地仪表。

网友A(2001-07-17):
我公司可为您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请电话联系:022-87892265 研尚公司

网友B:
请问你的PLC是否安装在现场,如果是就好办了,把液位信号送到PLC里,然后PLC通过“ MODEM”与电话线连接,在值班室的计算机通过“MODEM”连接到电话线就可以了。

网友A(2001-08-20):
解决了吗?如还没有就找我好啦。我可以提供廉价解决方案。

网友C:
您好! 我公司无线数传电台山区传送10Km绝对没问题,因为属超短波通信,信号绕射能力特别强,在贵州山区已有验证,另外收发转换时间短,能很好的与各类PLC、组态软件配合,希望能 为贵公司配套、竭诚合作! ====================== 深圳市固迪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 贸园劲松大厦12F 518040 TEL:0755-3890029 3890919 FAX:0755-3890029 http://grand-comm.com lizhen@grand-comm.com ======================

网友A:
hhxy@21cn.com 朋友你好: 请问现在用离隧洞500米处的电话能与值班室正常通电话吗?能把电话线延伸到洞口吗?洞口离水位的距离在什么范围?是用电缆把传感器的信号传上来的吗?传感器已经选好了吗? 我的方案是想用电话线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个方案系统工作可靠,成本低。你同意吗?我曾自己成功研制过300MHZ近距离用无线报警装置,所以别以为我是因为不敢动无线才选用这个方案。 我的想法是在洞口放一个专用信号处理与发送装置,在值班室放一个专用信号接受装置,将传来的信号滤掉干扰后恢复成4-20mA信号,并在数显表上显示出来。也可以考虑送入计算机。可以吗? 我眼下有点忙?时间上稍放缓点?两个月解决行吗?

网友D:
hhxy1 朋友你好: 我建议采用超声波测水位,西安春日变频器股分工司有这种仪器且可以直接输出4-20ma信号。 email:zhenghon@mail.wl.xj.cn

网友E:
李震,你好。 你公司的无线数传设备资料能否寄给我。

网友F(2001-12-01):
我公司可提供液位计,远传4-20MA没问题,联系电话010-62962862

网友G(2003-03-07):
你完全可以采用电力线载波技术做这个CASE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3092657548

网友H:
你不用不就好了,啊

网友I(2003-07-13):
hhxy1: 您欲实现的检测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您可以找029-5233187帮您解决。 吹牛点说,我们是专家公司,做水位和压力测控很专业也很专注,是国内唯一能生产0。02%读数精度数字化压力仪器的企业,掌握这种尖端技术的企业在全球估计不到5家吧。另外,我公司的压力液位变送器是OEM类产品中质优价廉的,中国水科院,天津机电所,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设计或配套单位,都是我们的用户 您不妨和我公司的销售部门联系吧。

网友J:
利用离隧洞五百米处的电话线、电源即可实现您的要求,且整个系统造价不贵,如有兴趣与我厂联系。 重庆晟特仪表 联系电话:023-62904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