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三菱PLC

楼主(2003-07-14):
本人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后的三年中一直从事于三菱PLC的程序设计,做过很多自动化设备并逐步精通三菱PLC及触摸屏.我希望为一些厂家提供程序设计服务.联系: gddxf2002@yahoo.com.cn

楼主:
怎么?没人跟我沟通编程心得?没厂家需要编程(开发机电一体化设备)?

楼主:
我是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工厂里用的大多是三菱的 产品,我想学习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能否推荐几本参考资料呀? 拜托了!!!

网友A:
你好!希望交流交流。我的QQ号码7038842。

楼主:
你好,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我也是做三菱PLC的,我的QQ是65980417

网友B:
目前我采用A系列PLC与PC通信,通信模块为A1SJH71UC24-R4。 首先,我依照A1SJH71UC24-R4的产品手册,对其做了相应的设置.并通过RS-232 TO RS-422/485转换器与PC相连接. 然后,"克隆"一个关于FX系列的VB通信程序.可是通不上。 现在我应该如何做呢? 对了,用不用在PLC里面设置些什么?用不用对其进行PLC编程呢?所谓通信协议是不是PLC及PC双方皆须设置? 对不起,一下子给您提了这么多问题,希望莫要见怪.祝开心!

网友C:
各位大虾,小弟初学plc,三菱的,欧姆龙的,希望能与各位交流。我的QQ是93670761。

网友D:
你好,我想把OMRON的PLC改成用三菱的PLC,那么程序如何转化?是不是需要专门的软件?请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E:
to 金枫: 还是不要奢望有通用的OMRON的PLC改成用三菱PLC程序转化软件好了。可以这样说:一个在特定PLC使用上是成功的程序,是不可能保证能在指令集不相同,现场使用情况又不明的另一个PLC取代的。至少它需要重新校验和调试,这种重新校验和调试有时比对照原程序新编一个还要费时。 一个熟悉这两种PLC又了解现场使用情况的人(最重要的是后者),大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只是无你想象的那么省事而已。

楼主:
to 冷金刚 下载三菱编程手册(是有地方下载的但不记得在哪儿了),帮你熟悉指令的意义和用法,但活学活用要靠你个人的兴趣和钻研程度了!

楼主:
to 姚,卧,陈军政 我不能上网聊天的,请原谅!

楼主:
a系列通讯怎么能用FX的程序来套呢?你仔细研读一下手册吧,共有三种方式通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不必改PLC程序,只要按照规则向PLC发送读、写位/字的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F:
大家好,我也是刚毕业的学生,现在正在从事三菱工控产品的技术服务工作,希望有机会能和大家交流交流,我的QQ是67951569 E-MAIL yuxiaochun_127@163.com

网友G:
你好: 我是搞电气设计(主要是强电),对自动化(PLC)特感兴趣,但是应该看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呢?请多指教!swf502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