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7-300的定时控制

楼主(2003-07-15):
我学习使用PLC时间不长,我想请教的是,如何在S7-300中实现对某台设备的定时开关控制,要求是:能在上位机组态软件界面上对该设备启停的时间进行设定和修改。比方说,将某风机设定为早上8点开,下午5点关,并且这时间可修改。

网友A:
可以在中断里面设置触发时间 OB10、0B11 但这是固定的 如果把这里面的参数联接到程序中我就不知道了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s7-300 cpu314以上的型号都有实时时钟,你在程序里面比较一下时间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问题是,丁喜兄:我应该怎样在上位机里输入要设定的时间?

网友C:
在PLC定义用于设定时间的变量,上位机与PLC通信读写此变量不就结了?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我要用S7-200如何实现上述功能,我现在是用了1个LOGO!来读取时间的,请问各位大虾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B:
S7-200也有实时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