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PCC与INTOUCH连接问题

楼主(2003-07-15):
INTOUCH组态软件除了FastDDE及OPC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连接方式?比如是否可以通过欧姆龙的DRIVE来连接?如果可以,应如何连接? 急急! 请EMAIL到yi78@msn.com

网友A:
目前没有连接OMRON的QRIVER,现成的驱动有DEVICENET, CANOPEN, PROFIBUS, INTERBUS, ASI, 3964(SIEMENS), MODBUS. 另外支持CAN2.0A/B,和串行口(232/485/422)自由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