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e驱动的设置

楼主(2003-07-15):
mbe驱动由6.10升级到7.17后无法对施耐德的quantun输出,即不能在ifix数据库中对quantun写值,请问驱动怎么重新配置?

网友A:
块输出有没有禁止?

网友B:
to:ywang8 请教使用MBE与QUANTUM通讯要做哪些设置?我这几天一直每调通。我的以太网没有问题,CONCEPT可以通过以太网编程。我的系统是WIN2000。 谢谢!!

楼主:
to:春秋战国 问题已经解决,块输出没有禁止,原来选择Enable Block write实际上是禁止Block write。

楼主:
to:plc1234 首先你要在MBE中确认QUANTUM的IP地址正确; 然后要在C:\WINNT\system32\drivers\etc中的hosts文件中加入QUANTUM的IP地址和本机的IP地址,即在文件的最后加上(例如): 192.168.0.100 PLC 192.168.0.5 Fix Node 其中PLC是指QUANTUM的IP地址,Fix Node是指本机的IP地址; 最后在MBE的SETUP对话框的Default Path中的Default Configuration中正确输入MBE配置文件的全名(例如:fix.mbe);

网友B:
谢谢!ywang8 我试试。 我在HOSTS中没加本机地址在SETUP中没有加MBE配置文件的全名。 但SETUP中我加了本机IP地址,HOSTS中加了PLC地址。

楼主:
to:PLC1234 在SETUP中必须加MBE配置文件的全名,如果不加,一定调不通的。至于HOSTS中是不是一定加本机地址,我没有试过不加是不是会通,因为我每次都加了的,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B:
ywang8:很巧我公司的IP都是192.168.0.xxx。为什么这么巧合!

楼主:
因为192.168.0.xxx是一种很通用的局域网IP,一般组网的人都会经常用这个。

网友C:
问一下MBE在哪儿能下载?谢谢了

楼主:
TO:零下一度 MBE需要向你购买IFIX的厂商要

网友D(2005-11-10):
tO ywang8:我也不能在ifix数据库中对quantun写值,但我也没选择Enable Block write,只能读,这是什么原因啊,帮帮我

网友E:
可直接在http://www.gefanuc.com/en/index.html的网站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