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不受水质影响的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3-07-15):
我们用于污水处理的浮球式液位计(耐蚀)因水质不好,使浮球活动不灵活,请问哪位能提供一种价位相差不大的另类传感器

网友A:
多少价钱是您能接受的呢?

网友B:
与我厂联系,能使您得到满意的答复. 重庆晟特仪表 联系电话:023-62904919 e-mail:shanca@163.net

网友C:
可用非接触式的雷达液位仪,国产的价格便宜: 智 能 雷 达 液 位 仪      无锡市雷华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中国航空工业第607研究所)为军工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而组建的技工贸一体化的实业公司,具有独立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权,其产品和服务始终以高品质走在市场的前列。     本雷达液位仪是由中国航空工业607研究所研制的产品,607研究所是国家重点机载雷达研究所,在设备和人才上具有雄厚的实力,所研制的产品广泛用于军机和民机上。在本雷达液位仪的研制中,也充分发挥其技术上的优势,在研制过程中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还自行研制了先进的线性调频校正技术和自动频率跟踪滤波技术。我司奉行的质量方针是精心策划、创新求实、追求卓越、顾客满意的方针。热枕欢迎用户使用我们的产品。       对于雷达液位仪产品,我方已有近5年的开发生产经验,目前已有100余套在国内用户处正常使用。本产品具有较好的性价比和周到的售后服务。              主要技术参数     1. 测量范围:0~30m     2. 被测物质:介电常数e大于1.5以上的液体、乳状体及熔融体。但在气态中因自身或与空气中其它成分产生化学反应而电离成离子的物质不适应。     3. 显示分辨力:1mm     4. 测量精度:±1‰     5. 相对湿度:探测器100%      显示仪≤85%     6. 被测介质压力:常压≤2.0kg/cm2      高压≤40kg/ cm2     7. 被测介质温度:-40℃~+150℃     8. 工作环境温度:探测器 -35℃~+60℃      显示仪 0~40℃     9. 信号接口      雷达探测器提供485通讯接口和4-20mA电流信号。     10. 信号显示      雷达探测器提供空高或液面高度显示。      雷达智能显示仪同样提供空高或液面高度显示并提供站号设置和上、下限报警设置。     11. 供电电源      雷达探测器要求24V直流±10%      雷达智能显示仪要求220V交流+10% -15% 50±1Hz     12. 重量:20kg     13. 符合国标Ex deⅡCT4防爆要求          雷达液位仪的机械性能     雷达探测器的主体和前后盖均采用ZL101A高强度铸铝合金铸造并经精细加工而成,配合紧密,同时采用高强度耐油密封胶圈,具有良好的隔暴功能。雷达探测器的法兰和喇叭天线均采用1Cr18Ni9Ti的耐高温、高压、耐腐蚀的不锈钢材料制成,同时所有连接螺钉均采用A2-70不锈钢,因而本雷达探测器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联系人:林晓枫 谢骁     TEL:0510-5706614 5704764     FAX:0510-5513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