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3-07-15):
请问:   1.tracemode只作上位机监控软件时例如与s7-200联机通讯及编程有关于此方面的资料吗?与s7-300/400联机,还需要s7编程软件吗?

网友A:
由于传统PLC在结构上是相对封闭的,通常,硬件厂商会提供专为其设备编程的软件。事实上几乎没有哪种软件可以为不同厂家的不同类型的PLC编程。 TRACE MODE所能支持的控制器编程是指那些具有PC通用架构的PC-BASED控制器,如研华、泓格等厂商的产品,更主要的是,用户可以利用PC104或IPC主板来开发设计自己的控制器,这在俄罗斯有大量成功的应用,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硬件厂商开始关注并付之于实践。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控制设备,而在现阶段研发PC-BASED控制器是与国外PLC抗衡的有效途径,也符合控制器的发展趋势。 TRACE MODE的设计初衷和软件架构符合当今中国市场的需要,又有着长时间实际应用的考验,我们有理由相信TRACE MODE为硬件厂商和系统集成商打造自己品牌的DCS系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