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疑问

楼主(2003-07-15):
请叫各位高手: 对CAN控制器编程 我的系统由89c52、CAN控制器SJA1000T,收发器1050,双口RAM组成,问题是:对我的系统发数据时产生的错误中断是总线出错状态,查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的内容是F3,查表解释为“接收时发生的错误,支配(控制)位误差”,因此没收到数据。 我想问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A:
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从现象来看可能是位时序定时精度或者干扰的原因,下面的注意事项供你参考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SJA1000使用相同的晶振及位时序配置、帧格式。用短距离双绞线连接CAN总线,记得在线的两端各加上120 Ohm的终端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黄建国!我不想请叫一下,我用的晶振是12MHz的,那我的波特率应怎样算呢? 我在线的两端各加上了60欧姆可以吗?电阻的大小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SAJ1000的时序的算你到周立功网站上去看看,CAN终端电组的大小是有要求的,120欧姆是双绞线的阻抗特性。用60欧姆的话可以两只串在一起,连接的中心接地。如果不加终端电阻的话,信号的反射会使通讯不正常或者无法通讯,特别是在高速应用1Mbit/s的时候。 CANH CANL |---====---====---| |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