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数据库中AI,DI点的值胡乱变化

楼主(2003-07-15):
我现在用的是ifix2.5,驱动是MBE17.17,两台服务器热备,两个客户端访问其中一台服 务器,服务器访问施耐德的quantum。在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每天有一两次ifix 的过程数据库某些AI,DI点数据发生跳变,即DI点由0变为1,又由1变为0,AI点无规则变 化,但是QUANTUM里的数据并没有变化,这个过程持续半分钟左右后恢复正常。无法找出是 什么问题,请问那位大虾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干饶的问题

楼主:
服务器的电源线和网线是在同一个线槽里,是不是强电(服务器的220V电源线)对弱电(网线)的干扰?还是其他什么干扰?

网友B:
不能吧,如果是这样的干扰的话结果应当是通讯错误,甚至PLC停机(STOP)。因为不可能0变为1了还没校验出来。 我想你还是在PLC系统检查吧。是不是有什么设备定时工作引起的干扰(能产生电磁干扰的设备),干扰来自PLC输入模块。

楼主:
也有可能,因为服务器,前置通讯机(quantum),还有交换机(用于整个大楼的电话网络通讯中心)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

网友B:
不!因为干扰引起通讯的数据出错,在通讯中是非常严重的错误,错误的数据不能允许发送到应用中。你可以想象,如果通讯的差错检验程序能放过你说的这样的错误,那谁用上位机控制生产流程。 顺便问一下你的IFIX与QUANTUM用什么协议通讯。 相信我,我有经验,有干扰作用在通讯口上,某些时候PLC会STOP。所以通讯电缆的屏蔽非常重要。

楼主:
我的iFIX与QUANTUM用的是MBE(MOUDBUS-以太网)协议通讯。 你能说得明白一些吗?你所说的通讯电缆是不是QUANTUM和服务器这段网线,还是下面RTU和QUANTUM之间的通讯电缆? 有时间交流一下,我的EMAIL:ywang8@263.net

网友C:
ywang8,应该不会是通讯干扰的问题,或许是IFIX本身的问题! 最近买了个MODBUS以太网关,能否EMAIL IFIX的MBE给我? 不胜感谢! EMAIL地址jetee@citi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