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日立 J300 故障

楼主(2003-07-15):
日立 J3OO 37KW变频器,三相输出电流平衡,但较正常前偏低10A 48HZ时,一相电压偏差较大,测量模块发现一块模块的控制脚比正常大200欧,更换模块,故障依旧,更换CPU板,仍然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还是模块问题!!检查光隅!!这模块好的二手就更少!!

楼主:
模拟上电测试驱动板六相驱动电压、波形均正常,光偶没有问题,经用户介绍,该机能够带负荷运行,但负载能力下降,三相电流平衡。

网友:
发回我公司修理,立马搞定! 南京日立产机有限公司 025-8711931-8212

网友:
能 先解释以下吗?

网友:
可能是驱动电路出现问题,如光藕等器件,

网友:
但我们检查驱动电压、波形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