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西门子有没有专门用于空调系统控制的plc?

楼主(2003-07-15):
请问各位,西门子的plc里面有没有专门用于空调系统控制的plc?或者那个型号的plc(西门子的)控制温度比较好?

网友A(2003-06-09):
看你的要求如何。

网友B:
基本配置:CPU224,EM231,TD200.TEL:13182889102许

网友C:
西门子有专用空调控制系统S600

网友D:
我公司提供HVAC控制的DDC模块!联系:021-50903810-15 李

网友D(2003-07-15):
详情可登陆网站:www.anco.cn

网友E:
arake: 我公司主要为客户定制各类控制系统,特别是暖通控制!已经在好几家空调厂家代替西门子应用!可靠性稳定性好!!!! 联系13822141020,020-82221170 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