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3-07-15):
我在一个项目中用到485总线与DSP通信,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我发送数据时,DSP能正常接收,但DSP回给我的数据我却收不到。 因为485是半双工的,我怀疑是不是我发完数据后没有把线路切换到接收状态。但昨天查看了UART8250的资料也没发现应该怎样切换线路。还请高手指导一下。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还望提出宝贵建议。

网友A:
您说的问题的确是必需的. 通常在发送完 command 后, 再多等 1 byte 的时间, 然后就必须将发送端给 disable 掉. 这样才不会造成信息相冲. 电气工程师可能会用示波器来量测电气信息,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信息相冲. 您必须先确定您用的电子元件是否可用在半双工模式下.

网友B:
上面的原因是主因,此外,如果你是中断发送或接收方式,也有可能是你的DSP回送太快而主机有个出中断、进中断的过程,速度不济而丢掉了回送的第一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