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控制6层电梯

楼主(2003-07-15):
实现控制6层电梯的欧姆龙plc需要多少点?并请指教编程的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写个最简单的吧,6层的按钮 3I 位置检测 6I 电机控制 1O 门控制 7O 这是最基本的,然后根据具体要求扩展

网友B:
我也写个我估计你的六层电梯是单门的吧 按钮3I 位置检测 6I 门控制 50 电机控制 8

网友B:
太简单了 根据不同控制方式和要求,选用不同的PLC略有不同 交流双速需要如下点数 输入点数25 输出点数28 选取60点即可 详细情况可拨打电话0719-6885712 传真:07198116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