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3-07-15):
小弟使用了Wincc5.1版本上的新图库,但是所有的新图库上的图在运行时都显示为未知对象,请大虾们帮忙,感谢回复

网友A:
对象须命名。这样做了吗?

楼主:
请问对象怎么命名?我在使用5.0时的图库好象没有问题

楼主:
不知新的图库是否与语言有冲突?

楼主:
我正在学习wincc5.0,我的理解是对象的命名应该不是问题,它应该是有默认名的,只需要双击所选图形打开对象属性框就可以修改。说得不对请各位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