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触摸屏仿真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3-07-15):
各位工控高手; 有谁知道三菱的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如何使用? 我装上后老说软件是非法的. 急盼各位回音!

网友A:
触摸屏的仿真软件,有两种使用方法: 1、使用仿真软件,需要配合plc硬体使用。 2、没有plc硬体,需要用 sw5d5c-llt,三菱plc仿真软件, 第五版以上的,才有办法使用。

网友B:
你的软件可否给我一份,我有各种PLC软件

网友C(2005-07-02):
谁有PLC和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发个给我好吗

网友D:
哈哈,是不是用的是GSS2啊? 我刚装上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后来通过改注册表。搞定了。你到注册表找到那个键,只要把那个中文改成ENGLISH,就好饿。

网友D:
你好,我装的是GSS2英文的,原来也是这样,现在好了,你可以改一下注册表,看可以不?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5-LLT\CurrentVersion] "TryFlag"=dword:00000000 "Language"="English" 把原来的CHINESE改成现在的English"就OK了。 "PIDViewFlag"=dword:00000000 "PviewTitle"="ProductID"

网友E(2006-04-17):
能不能给我一份呀.我也急要一份.luozhangqua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