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FIX,请教!

楼主(2003-07-16):
我单位有一系统采用了FIX和OMRON PLC作仪控系统,原系统设计不能满足现在的控制要求! 主要是原设计中用PLC编程实现自动控制,但很少有手动操作! 现在想在自动程序的基础上加上单个设备的手动操作功能,但希望在手动和自动切换过程中 互相不产生干扰,即在自动或手动方式下切换后保持原状态不改变,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 很多文章都提到系统中控制方式有自动、步动、点动的控制,希望有经验的各位帮忙详细介绍 一下控制原理,不胜感谢!

网友A:
Fix 是上位机控制软件,利用键盘作按钮控制,所有操作在PLC程序中执行,如要手动需增加相应数量的输入口,以按钮代替键盘操作,在程序中将相应输入口与FIX对应地址作相应并联或串联即可! Good Lu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