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GS网络版时的组态系统总体考虑

楼主(2003-07-16):
使用MCGS网络版时的组态系统总体考虑 由于MCGS WWW网络版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信息,同时,一台服务器通常要提供为数众多的用户同时浏览,所以,如果MCGS WWW服务器出现故障,则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用作MCGS WWW服务器的计算机就要求在稳定性、可靠性以及其它一些方面进行优化配置。 稳定性 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稳定性,稳定性从以下几个方面保证: 电源方面,需要使用UPS,主要是防止生产现场的纹波和尖峰干扰,以及断电的影响,计算机频繁的断电会导致硬盘上出现大量的坏簇,从而造成文件损坏,引起系统的不稳定,频繁断电还会导致计算机硬件损坏。 计算机应该选择性能良好的IBM PC兼容机,使用专门的服务器会使您的系统稳定性有数量级的提高。如果由于成本原因必须使用一般的PC兼容机,您应该着重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硬盘系统(最好使用SCSI硬盘),计算机电源(低劣的电源会使您的系统非常不稳定),风扇(CPU风扇和电源风扇,CPU风扇失效会使您的系统出现莫名其妙的死机),密封增压除尘系统。实践证实在工程现场应用中,这些都是容易随使用时间增加而出现故障的部分。而低质量的内存会使您的系统出现蓝屏死机。至于键盘鼠标显示器等容易损坏的部件,由于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而且不会影响系统的运行,反而不要紧。 操作系统应该选择Windows NT 4.0或Windows 2000 Server,尽量不要使用Windows 95或Windows me等操作系统。Windows NT通过重新设计的体系结构,可以提供工业级强度的稳定性。同时需要安装Windows NT 的补丁包Service Package 3,以便修正已知的错误。 许多软件的安装会给操作系统带来很多版本混乱的动态库文件,因此,一个干净的安装会消除很多潜在的稳定性问题。在安装好的Windows NT 4.0 + Sp3上,可以再安装一个IE5.0然后就可以直接安装MCGS的WWW版本。除此之外,就不要安装其他软件了。 如上所述,硬盘是MCGS服务器的一个关键环节,减少硬盘的使用有助于防止硬盘的过早损坏。硬盘频繁读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存盘数据库的操作,和虚拟内存的频繁交换。 通过使用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就是安装在专用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服务器软件),可以在MCGS服务器上完全取消由于存盘数据库导致的磁盘操作,即使不能使用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在MCGS服务器上安装数据库软件如SQL Server,也可以从其优越的数据缓冲处理中获得好处,比起使用Access数据库来说,可以很大的提高磁盘操作的效率,如果您使用Access存盘数据库,也要防止频繁的读写操作,如果您注意到磁盘的连续读写,也要注意,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通过删除过时的数据,保持很少量的历史数据,使整个存盘数据库小于20M,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性能,这一容量通常能够保持300点的系统5分钟一个的存盘信息一个月,每小时一个的报表数据一年。如果数据量需要很大,超过30M,则建议使用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否则,不仅影响硬盘寿命,而且系统反应缓慢,体现在用户浏览器上就是响应缓慢,报表数据和曲线数据需要很长时间才显示出来。 至于另一个一定要避免的方面,就是虚拟内存的频繁交换,否则,一般的硬盘在连续几个月的运行后发生硬件故障的概率就很大了。发生虚拟内存频繁交换的主要原因是内存不足。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添加内存。如果您需要判断正在使用的服务器是否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可以使用Windows NT内置的性能监视器。 如图,从程序群组的管理工具程序组中打开性能监视器,按下添加按钮,在性能对象中选择内存(memory),并选择页每秒Pages/Sec,观察每秒页交换次数,在1~2次以下为正常。 除此之外,一些物理的安全措施被证明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防水,键盘鼠标以及电源开关上锁等,都有助于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充分利用Windows NT的日志机制可以有助于事后分析故障原因。Windows NT的故障通常有如下几种: l 蓝屏死机,这通常是因为磁盘失效或内存不稳定引起的,简单的替换内存或硬盘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超频也可能引起这种问题,一个比较隐蔽的可能是购买了超频过的CPU,如果怀疑有这种可能,此时可以更换一个CPU来测试一下。蓝屏死机一般不是由软件引起的; l 报告硬件错误,如串口或鼠标失效等,这时需要检查相应的硬件; l 报告服务器空间不足等错误,这通常是因为安装的网络驱动的版本太低引起的,重新安装Sp3可以解决问题; l 在日志中报告系统部件有问题。这通常也是因为安装其他软件导致动态库版本混乱引起的,重新安装Sp3可以解决问题; l 在日志中报告MCGS的部件发生错误,这时首先应该考虑使用的扩充构件是否存在问题,在组态中依次删除所有ActiveX,构件,设备,观察问题是否消失,更换数据库ODBC驱动,观察问题是否消失。重新安装纯净的操作系统,观察问题是否消失,如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请和MCGS技术支持热线联系。 性能调整、分配和解决办法 性能考虑主要包括三个部分:CPU负担,网络负担,磁盘读写负担。 由于应用了WWW技术,MCGS的运行环境需要更高的稳定性和效率保证,因为不像运行在现场工作站上的组态软件,只执行相对单一的功能,MCGS的WWW服务器需要响应浏览器端用户的请求,进行实时数据传送,动画页面传送,数据库检索,历史曲线缓冲等工作,负荷大而且不均匀(典型的,上班和下班的一个小时内,浏览请求呈爆发式增长,而在午夜则几乎没有)。同时如果正常的数据采集和报表数据处理需要在同一台机器上完成的话,又进一步加重了它的负担。 如果您需要判断正在使用的服务器是否出现CPU负荷过大的情况,可以使用Windows NT内置的性能监视器。 如图,从程序群组的管理工具程序组中打开性能监视器,按下添加按钮,在性能对象中选择处理器(Processor),并选择处理器时间(Processor Time),观察平均CPU占用率,平均值在30%以下为正常。 从网络结构来说,数据采集需要在生产现场进行,而数据浏览则需要在科室机关一层完成,而一般单位的现状是局域网很少延伸到生产一线现场,但是在单位科室机关,局域网的建设一般就比较好,这就引申出MCGS的WWW服务器放置位置的问题。从带宽结构来说,最好放在单位局域网上,同时,由于MCGS服务器需要维护,在断电,硬件或网络故障时需要排除,因此最好放在有人值班,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如调度中心,信息中心机房等。这时,数据采集就不能在这台机器上进行了,当然,通过调制解调器对某些设备如PLC等进行远程采集是可以的,但这样只能采集很少几个设备,而且更一般的设备采集就不合适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分层机制,底层(现场工作站)采集现场数据,生成各个采集站的日生产报表,形成完整的现场工作单元,甚至可以应用双机备份机制,提高可用性。同时,它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通过网络如光纤(距离数公里),双绞线(距离200米),电话线(距离几十~几百公里),微波(10~50公里)来传送到MCGS服务器中。在网络中断时,现场工作站仍旧能提供日常生产应用。而MCGS服务器在缺少一个或几个下位机的数据时,其他数据仍旧能保证正常处理。 数据传送到服务器中后,提供实时浏览和存盘纪录用,从性能出发,应用单独的数据库服务器可以很大的减少MCGS服务器的磁盘操作,提高系统响应速度。 MCGS服务器的其他配置 作为单位的生产信息中心,能够提供尽可能多的访问方式是很重要的,通常需要提供拨号连接服务,如果有专用的拨号接入服务器当然最好,如果没有,也可以在服务器上配置出拨号连接服务(当然,从系统稳定性出发,最好不要在MCGS服务器上配置拨号服务)。 配置过程如下: l 安装调制解调器 l 安装远程访问服务 l 在客户机上安装拨号网络 l 如果需要,可以定制拨号连接的傻瓜终端,参看附加的客户端应用方案。 l 具体的安装过程请参见Windows使用手册。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 010-62979682-213

网友A(2007-11-29):
我现在无法在MCGS6.2下配置连接SQL SERVER 2000。请你们能给我一个配置实例吗?

网友B:
请留下邮箱.

网友C:
xue xi yi xia

网友D(2008-01-16):
实用SQL直接连接就可以

网友D:
如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xhlqs@126.com

网友E(2008-03-20):
如果要长期稳定运行MCGS软件,最好不用自带的ACCESS数据库,改为MSSQL,因为ACCESS数据库不能实现数据文件的自动维护,最终造成记录太多,ACCESS数据文件删除的记录仅写一个标记,并不会真实删除记录(除非进行维护,数据库文件修复压缩).我单位用的几套MCGS运行时间>6个月后,系统自动重起,很久没查明原因,后来将数据文件一检查,发现了记录太多,删除文件后,MCGS运行正常,并自动生成相关的数据文件.操作系统重起的现象也没有了.
国产的组态软件还要加油!

网友B:
自带的ACCESS数据库存储的数据量不要超过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