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指点 安川G5 LF 故障

楼主(2003-07-16):
求助:安川G5故障 15KW安川616G5变频器跳 LF 故障(输出欠相),但不接电机三相输出电压平衡,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是用指针式万用表吗?

楼主:
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

网友B:
试一试电机空载!!检查三相电流!!检查电流互感器!!电路板是否尘多!!

楼主:
电机空载时三相电流两相平,另一相大1A左右,空转几秒钟后就跳LF故障,电路板很干净。请指教

网友B:
分别是几安??

楼主:
现带5。5KW的电机,30HZ时电流分别是2。7A 2。8A 3。6A

网友B:
电流不正常!!检查电机!!检查5Hz时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上面在不接电机测!!

网友C:
把3。6A那一相的光藕TLP250跟换试一下 测一下直流三相平衡吗?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但经更换发现光藕是好的,电机也没问题,5Hz时输出电压平衡(万用表指针有点摆动),请教广州通达:此故障跟电流互感器有没有关系?互感器拆下来三个对比量也量不出问题,把变频器容量设为5。5KW与马达匹配故障也一样。请帮忙

网友A:
即有可能为CPU故障。 网址:www.bortong.hqew.com

网友B:
由于实际输出电流不平衡,此故障跟电流互感器没有关系,你是怎样判断电机没问题??是否是联线接触不好!电机运行过程震动吗??

网友D:
更换CT. 更换光耦. 控制板的故障率极低!

楼主:
CPU板应当没问题,电机量绝缘是好的,用在其它机上也是好的,运行时还是比较平稳。

网友B:
这变频器维修过吗??怀疑控制线接触不良!

网友C:
测过驱动波形吗?用指针表静态测一下逆变模块阻值是不是相同

网友E:
616G5 ~~~需要更换驱动板。

网友F:
我也在修安川 G5 11KW一台,20HZ时电压输出相差5伏左右,更换CPU板后输出平衡,我认为这是安川的通病,建议将原矢量控制改为UF控制试一下,不行换CPU板。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经试验可确定为输出模块有问题,模块型号是2MBI75N-120的,但市场上模块真假难别,该如何选购?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我们有,绝对是原装的!!判断模块真假这里边有谈到: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