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 G5 故障

楼主(2003-07-16):
安川 G5 55KW 由于有一只模块损坏,原有主板旁的风扇被用户拆除,型号4710,现采用同样功率,三线的风扇代用,在进行驱动、主板模拟测试时,面板显示过热保护,此时风扇正常运转,难道一定要采用原厂风扇吗。 安川 G5 15KW 5HZ模拟测试驱动电压有波动,最高与最低相差0.6伏,怀疑主板故障,用其他主板试,驱动电压不同但都有波动,是不是主板都有故障,用户工作现场的温度较高,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并非所有三线风扇都能用!!我们有原装的!!安川 G5 15KW 如果是矢量控制则驱动电压有波动是正常!!用V/F控制试试!!有负荷运行正常吗?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楼主:
我们曾将矢量控制改为UF控制试过,但波动稍有减小,换不同CPU板波动都不一样。

网友A:
能带负载运行吗??电机震动吗??

楼主:
55kw因为无法驱动,正在找风扇后再维修。 15KW因为驱动波动,不敢冒险上模块带负载测试,只有换块新CPU板再说。

网友B:
这种故障我一年前碰过,原因是三线的风扇中的三条线,除了+\-电源线外,另一根是信号线,当风扇正常运转是,信号线是低电位(和负极相通,内部电路不必罗嗦啦,),而这信号线与主板检测接口相连,主板在这个接口输出20V的高电平信号,如果风扇正常,此信号被强制为0V,主板就确认风扇正常,否则报"OH1",你可以这样试一试,将信号线和风扇的负极连在一起开机,肯定OK.   听说这个风扇很贵,1000元左右,我的方法是用两线风扇,将主板过来的信号线接负极好了,不过要用好的风扇和加强检查.

网友B:
有朋友能帮忙打听一下那里通用公司变频器的代理商或维修厂家吗?谢谢!

网友C:
这样接线一当风扇短路就危险!!风扇是50元一个!

网友D:
15KW 已更换CPU板,测三相输出电压基本平衡,但电机空载驱动无力(5HZ),更改U/F也不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驱动无力有什么表现!!

网友E:
变频器低频状态下无力很正常,建议调整下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D:
输出带1.5KW三相电机,手握电机输出轴能握紧,按正常比较,应无法握住。

网友A:
这样判断不是很科学,输出平衡就直接试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