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 number

楼主(2003-07-16):
为什么在设置scan number时,必需大于等于3(缺省值为-1),在example里面的程序也是如 此,当设为1或2时程序运行出错。这是什么原因。望大哥哥们告诉小妹一下,谢谢!

网友A:
嗯.... 大哉问! ... 那小弟就随便答囉... ccc 我们先假设此 scan number 是一个 index, 该 index 或许索引至一个 device or channel or memory-offset or something ...; 当此 index 小于 3 时, 或许.... 1. 其状态是不可以被 access 的. 所以就出错了! 2. 相关的部件是保留给内部使用的. 所以打乱了它的运作. 3. 不为什么, 只因为原设计者不开放存取. 4. ... 我们再假设此 scan number 是一个 counter, 该 counter 表示每 ms 中要 scan device 的次数. 或许 scan device 的次数过少时, 会来不及填 data 进 buffer, 造成程序无法处理.... 也可以假设那是原设计上的一个 bug. 也可以假设......... ................................ 可能的因素很多, 所以, 打开您的 black box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