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能否实现如下功能呢?

楼主(2003-07-16):
组态王控制一台PLC,但是还想让组态王和一个编码器想连接,想同时监控编码器的数字变化,能否在PLC控制界面上也同时显示出来呢?同一个界面上一边显示PLC的运行情况,一边显示编码器的数字变化? 据我的理解也就是说组态王要同时和两个部件通讯,起到同时对两个部件变化的监测,只监不控!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同时设置两个COM口,进行数据的采集呢?另一个数字量如何通讯呢?这样的控制方式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开发思路呢?请高手给点提示!等待您的回答!

网友A:
编码器有通讯口吗? 有的话,是可以写个DDE程序用的. 只监不控,还是得用一个通讯口. PLC一般有现存的驱动程序.设定i/o 就行了.

楼主:
谢谢您的提示!您的意思是说另外写个DDE程序用来监视另一个通讯口,而组态王只和这个DDE程序进行数据交换? 那么关于DDE程序的应用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有关DDE程序的相关内容吗?

网友A:
有现存的VB,VC的DDE例子.不过注解是乱码.   http://www.bluebird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