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_v5.2_HF3能否在windown xp操作系统上安装

楼主(2003-07-16):
我在网上下载了step7_v5.2_HF3,但安装不了,我用的是windown xp操作系统,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这只是一个补丁程序,必须先按装step7_5.1以上版本的软件,才能安装此补丁。

网友B:
我用过的STEP7只能在98下安装

网友C:
可以在XP操作系统下安装的

网友D:
STEP7V5.1+SP4 WINXP 我正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