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的PWS-1711-CTN能否直接控制台达A系列变频器,显示和设定一个参数就好了,请帮忙,多谢了。

楼主(2003-07-16):
请问台达的PWS-1711-CTN能否直接控制台达A系列变频器,显示和设定一个参数就好了,请帮忙,多谢了。

网友A:
不行,台达A系列变频器的协议做的很不好,和其他系列的都不兼容,1711可以直接和其他系列的变频器直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