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

楼主(2003-07-16):
有用PMAC运动控制卡的吗?

网友A(2003-01-04):
我也是谣要欲试

楼主:
互相交流

网友B(2003-03-06):
你以前用过吗?我们可以交流交流,我的email:proposition@263.net

网友C:
我用过,PMAC2-PC,是做一个数控系统,性能马马乎乎,不可以指望元茂兴的人,他们翻译的中文手册更不可靠!有兴趣的话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B:
你在什么地方?用过pmac做什么?

网友C(2003-07-16):
我使用pmac与松下的伺服电机 一起使用,在使用微动命令J+/-,每次当编码器位置到某一 位置的时候,速度都会降为原来的1/20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D(2009-01-16):
 逻辑控制板PMAC 价格是多少?急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