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高手关于PMAC中断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3-07-16):
我想编写机器人的PMAC控制程序。 思路如下:当用户输入机器人手爪要到达的位姿信息后,利用上位机将各关节要到达的位置计算出,然后将相关信息传输到M变量。当用户改变位姿输入时,M变量相应改变,然后按改变后的参数执行执行下位机程序。 请教各位高手:(1)以上思路是否可行; (2)当M变量改变后,是否应利用中断使下位机按改变后的变量值执行行 指令?如何用中断来实现M变量的实时改变? 我是学PMAC的新手,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用中断吧,编个plc程序试试.

网友B(2010-11-08):
可以 在你的运动程序中 注明到达以后 吧equ设置为输出,获取中断通知上位机计算下一个坐标值 计算好以后  通过m指针存到dpram中,然后pmac断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