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VB做的触摸平控制FX2N系列PLC问题,急,内详

楼主(2003-07-16):
本人公司生产的是冲击波体外碎石机,是用三菱的FX2N(C)的PLC控制的,目前老板让我用VB做一个东东控制PLC的中间继电器工作,为了以后做虚拟触摸平,我界面都做好了,MSCOMM32控件也用了,波特率9600,发送7位,无奇偶校验,停止1位,用COM1口都没问题,我按照三菱的通讯手册,把每个按键按下后,MSCOMM1控件应该发送的字符串写进去,然后发送到RS232,PLC接收,本来PLC没有COM接口的,我们用了个转接口,我发字符串过去,转接口的接受灯都亮了,但是PLC的中间继电器就是不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我写进的字符串有问题?还是PLC那里要写什么程序?又或者我的传送线有问题?请高手指点,急! 我的程序这样写的,前提是mscomm1.portopen=true,我在随意一个按键里编辑 mscomm1.output=chr$(&h05)+chr$(&h30)+chr$(&h30)+chr$(&h46)+chr$(&h46)+...(操作内容) 好象计算机发出的话,第一个必须是05,我的站号用的00,PC号FF,这些没影响吧。高手有看没太清楚的地方,我马上写上来,我人在的,谢谢,帮忙!!!!

网友A:
你的PC机与PLC是如何连接的,一种是直接用SC-09连接;一种是添加通信模块,两种通信方式的通信格式不一样;而第一种方式又有无协议通信模式和自由口通信模式两种,又不一样;按照你给的说明你应该用的是第二种连接,这种连接可以挂很多个PLC,所以存在站号和PLC号,我想有可能你在PLC的程序中存在对中间继电器的复位,这样VB置位的同时PLC又将其复位了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今天通信已经搞定,昨天因为是线的问题,我的PC和PLC是COM对COM的连接方法,我的COM线做的有点问题,哈,今天可以控制了,不过还是感谢!!要象你学习,多多帮助他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