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怎样用TTL兼容的数字量输出板卡去驱动继电器

楼主(2003-07-16):
我选用了研华了PCL-722板卡,我想用此板卡的数字量输出去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只用作信号切换。我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该选用什么样的继电器?是否还需要其它电路?

网友A:
加一块TTL转继电器的端子板即可。

网友B:
省钱些,自己做也可以 最简单的是用一个三极管做驱动,e结接TTL输出端,再加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端,c结接继电器然后接电源,不要忘了加上反向吸收二极管。 或者用集成电路ULN2003做驱动,ULN2003的输出端允许通过IC 电流200mA,饱和压降VCE约1V左右,耐压BVCEO 约为36V,网上查一下应用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