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UTY询问lonworks opc server

楼主(2003-07-17):
大家都说OPC SERVER的好,不免心动,现在我有节点,有LONMAKER3.1管理网络,用户软件用VB开发,不用LNS DDE SERVER,是否用LONWORKS OPC SERVER直接读LONMAKER3.1数据库,与VB连接即可(LONWORKS OPC SERVER里应有VB的驱动程序吧),那位仁兄能告诉我相关资料何处寻觅?先谢谢了

网友A(2003-06-17):
可以。斑竹那有VB,VC样例演示,可以和斑竹要。

网友B:
上位机软件访问现场设备最流行的做法应该是通过OPC Server,Lonworks OPC Server能解决DDE 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多种问题,最主要的是实时性问题。由于OPC 的Group/item方式,即可以逻辑上把相关的IO点放在一起(比如抄表系统中一个路由器内的所有表具定义成一组,或一栋楼的抄表数定义为一组)以利于数据库操作,也可以将工程中性质相同的IO点放在一起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有效访问速度(比如所有温度可以放在一起,以一个较慢的速度访问,5-10秒一次,而将开关量尤其是报警量放在一组,以一个较快的速度访问,50-100毫秒一次)。   我们提供的OPC Server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自行扫描LON网,不用LONMAKE或其它的工具生成一个网络数据库,因此不用担心所谓数据库不兼容的问题(如Lonmanager/LNS不兼容),还支持自安装的系统(德国有一家LONWORKS锅炉控制器就是这种方式)。如果你有一种类似于MetraVision(可以到www.ontop-tech.com.cn上down)这样便宜、功能强大、不限制安装节点数的LON网络管理软件,再配上OPC Server, 可以大大简化工程设计和节约工程投资。   有兴趣的同行可以与作者联系yunguizhang@263.net

网友C:
价格上OPC比DDE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价格上肯定有优势。你买吗?还是随便问问?呵呵

网友D:
VB及EXCEL的样例都在安装程序里,可以到www.ontop-tech.com.cn上lonworks/ONTOP LONWORKS软件下down

网友C:
我现在不买,但是如果性能上和价格上都超过DDE Server, 以后再作工程我当然选用OPC Server, 但之前我会调查清楚的:)

网友E:
OPC里有一个用于历史数据记录的HDA,不知是否有公司实现了这个?

网友F: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同一LonWorks网络进行实验,对LNS DDE Server/OPC Server/LonWorks OPC Server/LonManager DDE Server等不同性能进行测试比较分析。

网友F:
以上软件都有demo版可下载。LonManager DDE Server除外 :)

网友C(2003-07-17):
有没有比较权威的经验分析呢?

网友G(2012-04-24):
知不知道那里可以下载Lonmaker3.1 网络管理软件呢,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H(2013-08-18):
貌似现在EasyLon OPC Server比较流行

网友I(2019-07-1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