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和Wincc的问题

楼主(2003-07-17):
PLC中的标志位是不是都是固定的还是有些自己来定义的?标志位如下: M 0.0 BOOL Constant - PLC first scan M 0.1 BOOL Constant - always off M 0.2 BOOL Constant - always on M 0.3 BOOL MFC Comms OK M 0.4 BOOL Material flow under LCS control enabled M 0.7 BOOL Constant - PLC first scan One shot M 1.0 BOOL PLC Backup Battery Fault Wincc中的Intenaltag变量也是自己定义的吗?Wincc引入PLC的变量的bit位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Wincc中的变量可以自己定义,也可通过S7引入,而变量的bit位可通过画面中的对象的动态属性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