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将vb的编程环境嵌入wincc中??

楼主(2003-07-17):
(无正文)

网友A(2004-05-30):
有,升级你的WINCC版本至6.0以上

网友B(2004-11-14):
楼上说得对!wincc6.0支持vbs脚本

网友C(2005-01-13):
vbs脚本的里面有很多问题!现在vbs全局变量怎么弄,不会再每个画面中都申明吧!

网友D(2005-05-30):
vbs,没试过 在c中,全局脚本中定义一个项目函数,将要使用的全局变量在这个函数中声明,然后要用的时候引用一下即可

网友E(2005-07-05):
用虚拟点代替全局变量不是都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