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端增加滤波器?

楼主(2003-07-17):
请教各位大虾在变频器输入端增加滤波器和输出端增加滤波器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A:
输入滤波器(应该是电抗器)是用来防止电网波动对变频器的影响 输出滤波器(应该是电抗器)是用来防止输出波形对电机的影响。 而滤波器不是输入输出端接滤波器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每个元气件都会有谐波产生。

网友B:
可防干扰,但增大成本!

楼主:
市场上有些是电抗器结合电容器组成的滤波器,不知道什么怎么样??对变频器会不会影响?由此产生的谐波会不会对变频器产生破坏??

楼主:
我的QQ为12435289也可以与我聊

网友C:
增加变频器前级滤波器,可以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D:
2003滤波的问题我认为可从两方面来解决,硬件不用说了。软件的文章可有的做,现正准备开这方面的题目。同志者可与我联系。 QQ:78723320 email:liboy_cau@163.com

网友E:
vacon 变频器内置输入输出滤波器,交流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保护整流桥,抵抗干扰.同时减少变频器对外的干扰. 02132201722 叶

网友F(2007-06-23):
到http://www.dothink.com.cn看看

网友G:
输出端 可以抑制谐波输入 可以防止电网波动对变频器的影响减少变频器对外的干扰.

网友F:
输出端 可以抑制谐波输入 可以防止电网波动对变频器的影响减少变频器对外的干扰.
对吗?回去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