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难对付!

楼主(2003-07-17):
我使用的是摩莎cp114多串口卡,其本身已提供RTS控制,而且其说明书上说就可以像232一样对485编程,我的程序发送后没有任何响应,但我用产品自带的通讯测试软件可以测通。肯定是自己程序的问题,没病不死人!大家多帮忙!^-^ VB MSComm对232和485的设置上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A:
1.找只485转232的转接口,将出问题的485连到计算机的com2上,用超级终端监视一下你的数据究竟发送的对不对。 2.将计算机的232转成485,然后连接你的设备,看看设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测试 232 接口时, 比较简单. 我们常将 TXD 与 RXD 对接. 再用软体送出 data, 此时应该会收到相同的 data. 但是, 测试 485 时就不能这样了. Data+ 与 Data- 是不能对接的. 希望您不是这样作测试的! 若您能将测试的方式作个较为详细的描述. 或许大伙能提供您更多的建议.

网友C:
刚刚大概看了一下CP-114 的使用手册. 在Page 62 有一篇”常见故障诊断”, 你可先参考看看. CP-114 Self-test: 1.先将四个COM Port 都设定为RS-485 模式. 2.COM1 connect to COM2; COM3 connect to COM4 3.由COM1 和 COM2 互传资料, 再比对资料是否相同就可查出通讯是 否正了.COM3 和 COM4 的测试法式同上.

网友A:
是不是流控制的问题啊?比如多串口卡打开了流控制功能,而设备的流控制功能却没有打开。。。 你可以把多串口卡的RTS功能关闭后试试

楼主:
多谢大家!我的问题解决了!我使用的是http://www.gjwtech.com------串口调试助手V2.2 测试软件。问题出在程序上,dim b(15) as byte// b(0)=&hef//b(1)=&hdf//......//msccom1.output=b// 就搞定了!

楼主:
哦!对了!硬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有空去看看www.icpdas.com上的RS232产品:) 帮助你的人,都是在那里上班的,要多捧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