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net的具体规定

楼主(2003-07-17):
ISO模型中的应用层是用来规定一种步骤,似的软件应用可以访问下层的网络服务 BACnet标准在应用层的具体规定体现在下述3方面内容: ● BACnet的对象(Objects) ● BACnet的服务(Services) ● BACnet的功能组(Functional Groups) "对象"是用来规定一种数据结构,这个结构既有数据的存储,也包括在这个对象内处 理和记录数据的一系列过程。BACnet具有以下13类对象: ●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入和输出 ●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值 ● 日历 ● 命令 ● 设备 ● 事件注册 ● 文件 ● 组 ● 循环 ● 多重输入和输出 ● 通知级别 ● 程序 ● 时间表 因此,对象是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表达某些功能。每个对象具有一系列特性,例如"模拟量的输入"这个BACnet的对象,具有当前值、传感器类型、发生地点、报警极限等一系列的标准特性。 "服务"即使用和提供者之间的相互作用,BACnet规定了5中服务: ● 报警和事件的服务 a 数值的改变(COV) b 内在的(含有报警的对象) c 算法的改变 ● 文件访问服务-用来在BACnet设备内处理文件 ● 对象访问服务-用来处理BACnet对象/点的特性 ● 远程设备管理服务-用于管理BACnet节点,询问设备所含内容 ● 虚拟终端服务-建立与另一个BACnet设备的应用程序服务器的联系,目的在于交换数据。 "功能组"是应用服务和标准对象类型的组合体,用于支持某一楼宇自控功能的通讯要求,BACnet规定了13个功能组: ● 时钟 ● 手持工作站 ● PC工作站 ● 事件初始化 ● 事件应答 ● COV事件初始化 ● COV事件应答 ● 文件 ● 重新初始化 ● 虚拟操作界面 ● 虚拟终端 ● 设备通信 ● 时间管理 一个控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复杂程度不同,所以并不需要所有设备都具有BACnet规定的全部功能。 为了帮助客户和工程人员确定不同BACnet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需要控制厂商建立一个针对某一设备的BACnet协议符合等级的说明,即PICS(Protocol Implementation Confor- mance Statement),它包括: ● 厂商的具体情况和对其BACnet设备的描述 ● 设备符合BACnet表住的级别 ● 全部所支持的功能组 ● 所支持的所有标准的和专有的应用服务,设备启动或响应一个服务请求的能力 ● 列出所支持的全部标准和专有对象类型 ● 对每个所支持的对象类型 --所支持的可选择性 --应用BACnet服务,哪些特性能被写入 --应用BACnet服务,是否可动态创建或删除此对象 --对特性数据的数值范围的限制 ● 所支持的数据联接层的选项 ● 是否支持分段请求 ● 是否支持分段响应 因此,对于生产厂商来说,生产符合BACnet标准的设备要做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 1. 以BACnet对象的形式,编写代表设备功能的程序; 2. 编写生产和解释BACnet通讯信息(服务)的代码; 3. 为设备选择适宜的网络技术; 4. 编写描述设备符合BACnet设备等级的说明,即PICS。

网友A(2001-12-20):
吴先生: 你好,目前我们的工程中有关于CARRIER空调的BACNET接口需要监控,但我们没有关于此方面的任何资料。如要实现监控功能,我们应该向厂家索取哪些资料,工程应该注意写什么问题,谢谢赐教!请尽快恢复,本人不甚感谢!

网友B(2003-01-27):
回复duanxin: Carrier空调可能有的专有通讯协议有以下二种: Carrierr DataLink, Carrier DataPort; BACnet可能有的通讯协议有: BACnet Ethernet, BACnet IP, BACnetPTP, BACnet MS/TP; 可先询问厂方现有接口支持那种,我提供OPC Server的扫描器(进口的)支持将上述任何协议接入PC机进行监控, 唯一要求是监控软件带有OPC client. Email: truanc@online.sh.cn 或 21-58394128

网友C(2003-05-11):
回复duanxin: 如果Carrier空调采用的是接口,编一个BACnet通信程序就可以读写数据点,就可以进行监控了。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D(2003-07-17):
由于我公司生产的空调机组为单片机RS485口特殊协议,现在用户要求提供BACNET接口,请问我该完成哪些工作,有没有这方面的成熟产品,价格为多少,我的信箱为zj@ytebara.com.cn

网友B:
xiaosheng,您好! 首先您应该使空调机组有Modbus RTU通讯协议,这是标准的工业通讯协议,可请软件公司 或大学完成,并可用EPROM固化在单片机上. BacNet有五种协议:BacNet PTP(RS232接口),BacNet MS/TP(RS485接口),BacNet IP(RJ45接口),BacNet Ethernet(RJ45接口),BacNet ArcNet(老化,较少用). 如果用户是将您的空调机组接入DDC控制器,则用PTP(RS232)或MS/TP(RS485),您须在 RS485接口编程(MS/TP协议),或RS232接口编程PTP协议. 如果用户是将您的空调机组接入BAS系统监控,则用BacNet IP(RJ45)或BacNet Ethernet(RJ45).美国FieldServer的协议转换器提供从ModBus RTU协议到BacNet IP或 BacNet Ethernet及LonWork的转换.BacNet协议及LonWork协议是标准的BAS系统协议. 另如果用户是将您的空调机组接入BAS系统监控,美国FieldServer的OPC扫描器可将有 ModBus RTU协议的空调机组接入BAS系统, 成本较低. 美国FieldServer的产品可参见工控网的Lonworks栏目. 如您须进一步了解FieldServer的产品,请电021-58394128 顺颂时祺! 阮涌涛 上海东岱

网友C(2006-03-31):
xiaosheng:

由于贵公司生产的空调机组为单片机RS485口特殊协议,既然是特殊协议,当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
网关一般是要专门定做的。

开发之前,你要弄清楚,你们是需要在什么传输层上跑的BACnet,比如是485,Ethernet,232,IP,ARCnet等。

我们公司开发出了BACnet以太网模块,会大大减少你的开发时间。

bacman@21cn.com
深圳市骏智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dreamsys.cn
中国BACnet第一家

网友E(2011-07-06):
在光纤上面跑BACnet,实现远距离信号传输(0~20Km甚至更远可选),提高线路传输的抗干扰能力。

支持点对点、链网(手拉手)网络拓扑。www.comark.cn

咨询联络:13066988513  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