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三种状态的表达?

楼主(2003-07-17):
请教各位大侠: 在Intouch编程中,用一个柜形框表示一种设备时怎么才能通过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三种状态:运行时为红色,停机时为绿色,预警时为红色闪动,跳机时黄色闪动. 急急!!!! 多谢各位指导!!!!!!!!111

网友A:
首先您会得到三种状态的条件,作三个框如: AI00001 > 700 :表示运行 AI00001 > 500 :表示停机 AI00001 > 100 :表示跳机 对闪和可见性进行控制就行了.

楼主:
条件我清楚,可是不明白怎么实现控制?因为 比如:Blink设置中Expression - Blink When: 条件只能写一个,不能写多个条件? 请教这里应怎么写才能处理三种状态???? 多谢:deng_lp

网友A:
画三个框,当条件一成立, 只显示用于条件一的闪烁框,其它hide. 其它照推. .......

楼主:
明白了,多谢deng-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