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深圳ESTAR变频器质量如何?

楼主(2003-07-17):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老普传的技术又能好到哪儿去?? 厂家说是矢量控制的,但看看参数好像不可能,要和华为的TD3000的比就没法比了!!再说用脑子想想,矢量控制有这么便宜的吗??? 整个工艺和硬件做的一般,可以用手工作坊来形容,外观更谈不上创新了,外壳和键盘好象和台湾的九徳变频器很相似!!估计是戴校长找九德商量后用他们的键盘!!! 唉,国产变频器的希望在哪里啊!!!

网友B:
转贴自自动化网 变频厂家---华为系 kiraly 2003-6-21 16:32:56 楼主   首先声明,由于我公司是集成商,有些品牌没有用过货有偏差,并非有意。我还准备把这一系列投稿呢。 为什么先谈华为系,因为他们的DSP技术确实领先的。 华为变频器现在也叫emerson,据内幕很有可能并入ct,华为的品牌就不谈了,东西确实好,但价格是在高,而且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大公司那种气派,稍有一点改动就牛的一塌糊涂,一副我是老大,你就不能稿非标。 康沃就不想多谈了,他们是号称华为最凶的,其实搞技术的一看就知道,华为那来的单片机机器,他们的东西不过是普传pi97那一套,只是挂了华为的牌子罢了 星河这里就比较神秘了,我们也是刚和他们合作,他们的两个老板是从华为出来的,这一点和康我一样,公司里人很年轻,看他们的机器内部确实是ti公司的DSP,虽然外观和华为象,但具体和华为还是不一样,功能还赶不上华为,当时我们要求改软件,不过他们改软件的速度很快,而且他们居然还在做伺服装置,这说明他们研发的力量很强!!软件是他们自己的,不然不可能改那么快。由于刚和他们接触,内部的情况还不明,希望各大虾多指点。 下篇为 普传系 以下是对主题 变频厂家---华为系 的回复,共有 5 条 yyxh2000 2003-6-22 13:19:07 第1楼   1 yyxh2000 2003-6-22 13:19:33 第2楼   看样子你是不懂行情啊!! yyxh2000 2003-6-22 13:20:50 第3楼   看样子你是不懂行情啊!!看样子你是不懂行情啊!!难道用dsp就是华为的技术了吗??? kiraly 2003-6-23 11:47:16 第4楼   我有说过用dsp就是华为的技术了吗??????? 深圳这里除了华为和星河,谁再用dsp???????????? muzi_woody 2003-6-23 21:25:47 第5楼   emerson的机型有向ct靠拢的可能,毕竟后者的品牌更响! 但前者具有广泛的认知,还是有前途的! 回复论华为系!!!!! yyxh2000 2003-6-22 13:22:25 楼主   看样子你是不懂行情啊!!难道用DSP就是华为的技术了吗???DSP或单片机只是工具而已,在通用变频器尤其是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中采用单片机就足够了!!没有必要采用DSP,要知道DSP的唯一优势就是速度快..你也被某些厂家给蒙了!! 在再说康沃吧,虽然它喜欢吹它的技术是华为的,这的确有夸张成分在里面!!!不过你要是说他们的东西是普传pi97那一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康沃与普传压根儿就沾不上边!!!!! 说起星河可真是恨铁不成刚啊!!!其实你说他们的两个老板是从华为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做技术的,何来华为的技术???一个连键盘和面盖全盘COPY华为的公司我们真不知道它的创造性在哪里????还有它已经做了两年了,到现在为止还没做到37KW,研发速度之慢可见一斑!! 最后就是我可以告诉你,星河变频器是和武汉华中理工的一个老师合作开发的,学校开发的东西根本就不太符合用户的实际需求,这是它为什么市场一直打不开的原因之一,还有,这个老师的儿子就在星和担任研发部经理,而这哥们以前是做工程的,根本就不懂电力电子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哈哈!!!! 总而言之不管是华为系还是普传系,品质做好了就是好系!!!!! 以下是对主题 回复论华为系!!!!! 的回复,共有 2 条 jpsung 2003-6-25 12:23:04 第1楼   哦!知道啦! bom 2003-6-28 23:13:18 第2楼   很赞同yyxh2000所说。不管是华为系或者是普传系,品质好的就是好系!正如邓伯所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我在这方面有很深的感受:我们的一个东莞的客户在98年3月装了三台一个深圳的哥们设计的变频器(两台30kw,一台18.5kw,可能是由于是个人做的原因,工艺很粗糙)。我前几天到过客户那里,听客户说除了其中一台的操作键盘中的停止按键不大好用之外,安装运行至今未出现过其它问题。国内外的各种品牌的变频器我们也用过不少,单从性能方面来看,很多国内品牌现在新推出的变频器还比不上那哥们五年前所做的东西!当时因为是和我们的控制系统一起安装的,在安装现场曾见过一面,只记得那哥们好象是姓何。听客户说那哥们后来搞it去了,后来也已失去了联系,真是可惜了。(不过,最近看到佛山贺盛达新出的adf系列变频器,从图片上看操作面板和那哥们所做的变频器很象,不知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因此,不管采用哪一种芯片并不重要,性能才是衡量产品好与差的关键。否则,就算牛吹得再厉害又有何用?毕竟总有吹破的时候。 不过,各位大虾有对国内各个品牌或某几个品牌比较了解的,不妨不分地域,也不分排名的先后(或影响力的大小),而仅以技术派系的角度给它们分系,以便让大家对各个品牌有一个粗略的认识,以后再根据其在应用中的表现来客观地评论其优劣,这样对那些小的或者新出现的品牌也比较公平,毕竟百花齐放才是春;再说,这样对大家日后的选型也有一定的帮助,大虾们不妨在此展开讨论(但请不要互相攻击),各位认为如何?

网友C:
可以说,ESTAR变频器确实采用了无感矢量控制,只不过技术是人家的,ESTAR连抄都不会抄,更有趣的是,在糟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