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华为变频器三相不平衡问题!

楼主(2003-07-17):
我处有一台华为TD2000-37KW的变频器,模拟测试,六组电压,波形均正常,但整机上电后发现三相输出不平衡,怀疑是模块问题,已经买了好几块新的模块,可故障依旧!请高手指教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IC坏了。

网友:
能再说的详细点吗???谢了!

网友:
可以搭一个测试平台(不接模块),测量上、下桥驱动电压是否平衡,若平衡,则是逻辑板出现故障。

网友:
都是正常,如是逻辑板故障,为什么在测试平台上测它的 输出电压、波形都是完好无误的呢??再请指点!

网友:
可以告诉我三相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测一下三相直流平衡吗?

网友C:
我原来开发的变频器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可能是死区时间控制不一致

网友D(2016-04-02):
你的变频器修好了吗?请问是什么原因。我这也有一台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