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HART的组太软件

楼主(2003-07-17):
有谁知道那种组态软件支持HART协议? 速度怎样?最多支持多少个设备?

楼主:
您好! 我们MCGS组态软件支持HART协议。已经在多个现场成功使用。使用的硬件有华控的HART232模块、HART2000网桥等产品,速度一般。支持设备是这样: HART232:最多支持16个HART设备 HART2000:最多支持16*16个HART设备。 如您有兴趣,欢迎交流。010-62979682-236 谢谢!

楼主:
最好是AMS,专门针对HART的数据采集软件,一个网络支持31X31台 仪表 ,速度根据硬件不同,速度不一样。LJPJKL@MSN.COM

楼主:
hart设备直接接到计算机上的,谁有?

网友A(2009-06-02):
HART协议兼容的变送器数字通信速度为1200BPS,比较慢。在应答模式下,通常为0.5-1s左右。即使是成组模式,最快也需要0.3s左右。因此,如果使用透明传输的HART调制解调器,组态软件直接使用HART协议查询变送器,速度必然很慢,且影响其他通信进程。

只有使用具备自动轮循功能的HART网关设备,其支持MODBUS协议与HART协议的转换,上位机组态软件可以使用大家更熟悉的MODBUS协议操作;并且,网关无须上位机干预,自动循环读取HART总线上所有变送器上数据,然后以高速(例如57600BPS速度)一次将数据与上位机做交换。这样的HART网关才可以大幅度提高组态软件的工作效率。

例如,HART总线上接有7台变送器,HART网关以1台/s的速度自动检测所有变送器的检测结果,每7秒获得一个数据刷新。上位机以57600BPS速率与网关通信,每7秒查询一次网关,每次通信时间在100毫秒以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