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应用欧姆龙PLC的高手指教一个理论问题

楼主(2003-07-17):
OMRON的CPM2A是属于哪个系列?在很多的编程软件里只有三个系列:C系列、CS1系列、CV系列,那CPM2A是不是不属于这三个系列而是另外的一个系列呢,那是否就是在只支持这三个系列的编程软件里就没法用了呢?

楼主:
呵呵,欧姆龙家的人都哪去了啊,没人能告诉我,那欧姆龙家技术人员也没个踪影吗?嘿嘿!

网友A:
CPM2A是CPM1A的改进型,应该属于C系列。如果要对CPM2A进行编程可以选CX-P,在PLC型号里面选CPM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