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转矩变频方案

楼主(2003-07-17):
我要设计如下要求的设备:将几根线绕在一起,力矩不随速度变化而大变化 力有个20W左右的单向异步电机正常状况下的力就可以了,应选用甚么样的变频器和电机,怎样设计?越便宜越好,国产变频器也可

网友A:
要控制转矩,得用性能好的变频器才能做到,这么小的(20w)的国产高性能变频器肯定没有.进口的我也没有见到单相的20w 不如考虑直流电机.

楼主:
直流电机怎样调速,线绕好后有一定的回复力,所以要有制动器. 有带制动器能无级调速的直流电机吗? 功率大一点可以的,只是电机尺寸不要太大,低速时要有一定的 力矩就行了,不一定要恒转矩.再就是要能制动 再次盼望达人指教,调速方案,交直匀可.

网友B:
你讲主动卷取就可以了嘛!20W的肯定是没有的!而且我也劝你使用直流的!交流的恒转矩蛮贵的(变频器) 如需要maoren-810617@163.com 可以帮你设计方案,具体先发个电子邮件过来吧!

网友C:
直流调速的机械特性很硬] 所以直流调速才保留到今天 但能不用就不要用 选大一点的变频器会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20W的不可

网友D:
问一个白痴问题:用步进电机可以吗?

楼主:
选大一点的当然没问题了,钱又不系我掏,哈哈. 我已经在网上找到合适的调速电机了.我们实际上 用的电机才6W乐.我用一个松下的变频(至少100W) 调这个6W的,到需要的低速时就没甚么力气了.

网友E:
用伺服电机

网友F(2013-12-24):
转让通用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方案

技术参数:

1、涵盖多个电压等级:单相220V、3相380V、3相480V、3相690V几个电压等级。
2、硬件逐波限流功能,降低变频器报过流的机率。
3、异步机、永磁同步机的控制2合1。
4、支持多种总线,支持RS485、ProfiBus、CANLink、CANOpen现场总线接口。
5、AO/AI模拟量出厂精度提高(仅限控制板,扩展卡IO除外)。
6、通过扩展卡可以增加电机过热保护(PT100,PT1000),隔离的±10V输入。
功能更强大:
7、多电机切换,VF分离,内部状态监控
8、后台监控软件:上载,下载功能码、示波器功能等
增加了虚拟IO功能,可以将远程设备如数据采集单元采集的数字量、模拟量,控制系统中间变量做为本机IO或者变量。
外扩液晶的远程操作盒。
9、性能提升:
优化完善了VF振荡抑制
VF低频出力得到改善
SVC调试范围更宽(1:200),并可实现SVC的转矩控制
FVC弱磁区输出力矩能力强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