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7841CAN总线接口卡

楼主(2003-07-18):
那位高手用过凌华的(ADLINK)的CAN卡:PCI-7841/cPCI-7841/PM-7841 双口隔离CAN总线接口卡,请问性能、价格如何? 使用是否方便?

网友A(2003-04-29):
我刚买了一块PCI7841,2000元。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性能问题,价格可能偏高。凌华公司的服务让人很不爽!!没有任何中文资料,就一张所谓All in one的光盘!所给软件资料也少的可怜,而且惜字如金!看不到任何售后服务,没办法,人家是大公司,你买一块两块卡,他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以上只代表个人看法! 不过7841 CAN卡使用起来还很顺利,软件编写也很简单,质量应该说是不错的,我没有用过其他CAN卡,但这块CAN卡还不错。建议买卡时,要结合实际,专业的CAN卡制造商在技术支持和价格上可能更好一些。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saltice说得很对。另外补充一点: PCI7841只支持PeriCAN模式,不支持BasicCAN模式,虽然提供模式选择,但是根本不起作用,我打电话问了的。所以如果你想用BasicCAN模式的话,得自己编写驱动程序,千万注意!!! 我现在已经上了当,不希望还有人重踏覆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C:
我想买一个CAN总线的适配卡,要求:能用某组态软件对下面的对象进行组态,能和一个以P87C592为核心的节点进行通信,

网友D:
北京三兴达公司专业作CANBUS的产品. 电话:(010)63392810 13801379577

网友C(2003-07-18):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labview环境下用这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