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双机热备!!!!

楼主(2003-07-18):
我正在做一个方案,要求用西门子PLC(双机热备),两台上位机也冗余,5个ET200M远程I/O站和主站之间由冗余热备光纤连接。请问具体的配置需要些什么,要哪些软件支持。十分感谢!

网友A(2003-06-16):
打个电话到北京西门子公司,他们会给你一个方案的 010-64721888

网友B:
CPU最好用S7-400H。 但是你用2个S7-300或2个S7-400也可以作软件级别的双机热备。 不过切换时间在1-3秒。 每个CPU机架都必须配备以太网模块与上位机连接(与上位机连接尽量不要用Profibus)。CPU与远程I/O站之间连接用Profibus-DP,最好作双电缆冗余。不建议用光缆连接CPU站与远程I/O站,毕竟Profibis的速率也不过12Mbps。现场用光缆很难布线的。(不过也不是说不能用)。若你选用2个S7-400H,则热CPU与备用CPU之间用光缆连接用于同步,你说的是不是这意思? 软件方面,WinCC标准版+工业以太网模块软件+WinCC冗余模块软件即可。当然Step7 也是必须的。 建议找当地代理商联系。 竭诚愿与大家交流! qiaopeng1231@163.com

网友C:
上位用组态王也可以实现冗余,这样是不是便宜一点

网友D:
西门子PLC没有真正实现双机热备,在切换时,不是从断点扫描,而施耐德的高端PLC可以实现从断点扫描。

网友E(2003-07-18):
美国MDS无线数传系统--北京华讯集团华讯电子公司      栗志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