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楼主(2003-07-18):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四个阀门的开关由四个到位信号控制,要求是1、同一时刻只能一个阀门开;2、当有两个以上到位信号出现时按优先顺序打开阀门;3、每个阀门只要开通就有一定的工作时间,时间未到不开通其他阀门;4、当有两个以上到位信号在等待上一阀门工作完毕的情况下要求按“先到先开”原则对阀门排序工作。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的PLC进行控制,有哪位大哥不吝赐教愿帮小弟一把,小弟万分感谢!!!是这样,我们做出来的胶状物体通过管路输送,末端分别由四个气动阀控制胶体进入四台双缸装药机,当其中一个缸正对阀门出口时,触发近位开关表示到位。我怀疑只用简单的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是不行的,如果您有高见烦发个邮件给我smly0031@21cn.com,谢谢!

网友A(2003-03-12):
四个阀门,每次起动一个,设定时间到了才起动下一个.起动一个时另一个或几个排对等侯.这个简单祥情电话谈. 通本电器 张工 0755-25884694 25884161 25884176

网友B(2003-07-11):
张工: 你好!能介绍一下你的方法吗?

网友C:
必须用输入中断和间接寻址。 1.排队打开的实现:(对应你的要求2和4) 接收到中断后,将阀门号MOV到自定义的缓冲区(比如1#阀门就MOV一个1到VB100,2#阀门就MOV一个2),然后将指针加1,如果此时3#阀门到位了,再MOV一个3到缓冲区(VB101)。在开阀门时只要简单的比较一下缓冲区内的数字就可以实现排队打开。如果缓冲区内数据等于0,则说明全部开完了。 2.同一时间只能开1个阀门(对应你的要求1) 可以通过互锁的方式来实现。 3.每个阀门开指定时间(对应你的要求3) 可以采用1个计数器,计数值存在VB200~VB203共4个,通过指针来实现。当需要开阀门时,先判断当前的阀门号。如果是1#,则采用VB200里面的数据作为计数值(每隔1秒,将计数器加1)。计数值到了,则关闭阀门即可。